运动控制
请教

楼主(2007-05-20):
如果步进电机选1.8度,丝杆导程选10,定位精度是否为0.05;重复定位精度由什么确定!

网友:
"定位精度是否为0.05"
没准,主要看你的丝杠精度。

网友A:
此条件下,0.05应该只是名义分辨率,而非精度。不知楼主想要多高的定位精度或重复定位精度?

楼主:
我要在0.25*0.25面上找一点,不知道最合适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,谢谢!

网友A:
“在0.25*0.25面上找一点”,用什么找点,CCD?0.25*0.25 是每次搜索的范围?如果搜索的极限尺度就是“0.25*0.25”,那么各轴的定位精度优于0.25就可以了。
从一般概念讲,重复定位精度的数值会优于定位精度。

楼主:
在200*150上找N个0.25*0.25点,(打算用CCD)

网友A:
CCD视野有多大,根据视野大小,规划足以完全覆盖200*150幅面的扫描密度,也许还需要记录0.25*0.25点的位置,那么定位精度就应该不大于0.25*0.25点的定位要求。

楼主:
波恩:您好!
CCD视野是选完全覆盖200*150幅面,还是选可以覆盖单个点幅面,我想选可以覆盖单个点幅面,不只是否合适?

网友A:
选完全覆盖200*150幅面,则象找到0.25*0.25的点,CCD的密度必须大于800*600,不高。
建议选一款像素密度足够高,而性价比又合适的CCD,使得0.25*0.25的单点幅面内有足够多的有效像素,这样也许有利于后续的模式识别,同时CCD视野又足够大,可以减少遍历200*150幅面的扫描时间,提高功效。
最终的系统定位精度需求还是取决于0.25*0.25单点的内部细化要求。

网友B:
看樓主寫的規格應該是2D影像檢驗設備
若手動設備沒有精度問題
自動 市場要求在0.05的精度
檢測精度來自光學尺的位置加上CCD畫素 光學尺解析度要求1um 所以你系統的架構會有問題
若是高倍率CCD 那又面臨對焦的問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