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(Siemens)PLC
这个DP主从通信的地址如何写呀

楼主(2007-05-20):
我想将s7-300 315-2DP的cpu通过DP线,挂到414-2DP 下,作为从站.并且想取300的cpu 中的 Q8.4 Q8.5 Q16.4 Q16.5 在400的cpu 中用的,那MS 地址如何写, 在长度是写5个字节呀,还是将300的Q点给改了,让它们离的近点,例如;Q8.4 Q8.5 Q9.0 Q9.1,之后写2个字节长度呢,初学不懂的,请教了!

网友A:
组态时可以设定啊
应该是

网友B:
你后面说的非常正确,
就那样做吧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支持呀!

网友C:
千山:那个S7—200的DP通讯你懂么?我的毕业设计中CP5611在XP系统下测试总是说缺少驱动,但是第一次安装自检也通啊。是否是因为我的CP5611的驱动不支持XP系统导致

网友C:
哪位大侠看到了,也来帮帮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