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6SE7O变频器求助

楼主(2007-05-20):
我有一台西门子6SE7O变频器挂编码器后,频率波动在5Hz左右,时间长一点就报F015故障,请教各位老师怎么解决?

网友A:
查编码器是否有干扰,线路走向是否与动力线之间在一块呢,要单独走线,还要套管的,不妨试试看

网友B:
1、机械部分
2、干扰(屏蔽、接地)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