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急!关于GOLDSEC MOJ2-CPU

楼主(2007-05-20):
目前有一台从韩国进口的设备,很老了,用的PLC型号是GOLDSEC MOJ2-CPU  加扩展MOJ2-E56DT  请问这种PLC能用现在的KGLWIN编程吗?还有就是我怀疑PLC电池没电了,现在有没有电池可以用在这个型号的PLC上了,请知道的朋友给个答复,谢谢!
我的QQ:63399530   邮箱:jeffrey1224@163.com

网友A:
电池大把,KGLWIN好像不行.

网友A:
俺也在用

网友B:
兄弟,那是原先三菱在韩国贴牌卖的产品,就是A系列的,你把MOJ换成AOJ,然后差三菱的技术手册吧!完全就是三菱的产品。

网友C:
反应堆没在LG,还对LG有怎么多的了解。那能知道他的编程软件是用那家吗?是三菱的还是LG的?

网友D:
用三菱的软件 试试
需要可以联系
QQ 380311035

网友E(2010-01-05):
求购GOLDSEC MOJ2-CPU ,

网友E:
求购GOLDSEC MOJ2-CPU , qq 1123964040

网友F(2010-05-30):
MOJ2 -CPU 要几台呀 QQ395772446

网友G:
用三零的老的编程软件,新的打不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