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:空气断路器下进线而上面出线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07-05-20):
有感网友的提问,从安全使用的角度来说可以吗?
欢迎讨论

网友A:
容易给人误导,性能可能没影响

楼主:
有谁这样用过的吗?

网友B:
从断路器内部结构分析,这样用灭弧能力肯定达不到,容易出事故,还是不要这样

网友C:
以前好象有人讨论过,我也见过有这样用的,当时只是觉得容易误导人,不安全.没从原理上去深想过.还真想知道到底有什么差别.

网友D:
有用过,主要受空间的影响。两年多时间了,一切正常。

网友E:
听公司的人说过,以前的电工这样装过,结果是差点死人.

网友F:
我们单位就这样用,已经两次差点闯祸了,是厂房的先期安装时的电气箱都是下进线,从他们安装来看是为了方便才这样做.真是太危险了,搞电真的要心细呀

网友E:
建议不怕死的或想自杀的可以这样试

网友G:
主要是灭弧能力会下降,上下进线时电流经过的途径不一样.改为下进线应该降容使用!

网友H:
这样容易引发事故,不要给自己设圈套。

网友I:
这样是可以的,不要考虑电流方向,也不要考虑容量,没关系的,这样有一个方便就是如果用240的电缆你会发现非常方便,安装很容易.但开关尽量装下面或左侧.很多国外进口设备就是这样.

网友J:
除了临时使用,不建议这样使用。无论从安全还是技术角度考虑都不合适。

楼主:
MCB的额定分断能力是在上端子进线、下端子出线状态下测得的。
在工程中若遇到特殊情况下要求下端子进线、上端子出线,由于开断故障电流时灭弧的原因,MCB必须降容使用,即额定分断能力必须按制造厂商提供的有关降容系数来换算。
现在有些厂商制造的MCB,上下端子均可进线及自由安装,分断能力不受影响,但笔者认为,在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宜以上进下出为妥。

网友K:
呵呵.打开断路器,看看里面的灭弧设计及构造就能确定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