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安川变频器CIMR-G5A4075输出电流不平衡?

楼主(2007-05-20):
    我有一台南京瑞亚70挤出机,变频器带负载电机发热比较快,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其输出电流三相不平衡,在频率为15HZ下运行,电流A相为20A,B相32A,C相45A,挤出机内没加料.断开其负载测量电压,用500V数字万用表测量,AB相,AC相400V,480V,无数字之间跳动,BC相无显示,负载用其它变频器运行一切正常.拆开变频器测量直流电阻,IGBT管CE间电阻为300欧,6个电阻都差不多,变频器已使用9年,曾经换过一块控制电路板.其它的没换过,现在出现电流不平衡,我是新手,对变频器不太了解,请各位师傅指教.变频器问出在哪儿?急啊!谢谢了!

网友A:
不接电机开机5HZ,测量电压是否平衡,如不平衡则检查模块及驱动。

网友B:
我有一台安川G747P5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无显示.我是新手,对变频器不太了解,请各位师傅指教.变频器问提出在哪儿?

网友C:
输出不平修驱动,无显示修开关电源

网友D:
忆夕,您好!
我觉得应该是起动电阻已损坏了,您先查一下.

网友E(2007-08-01):
我可以帮你搞定QQ287376061

网友F:
请教李老师:
   我有一台CIMR-G3U47P5的变频器 无输出 显示面板上起转频率在闪烁.是什么故障?

网友G:
专修安川变频器,如在山东,请联系13864062902

网友E(2008-02-19):
有平衡电路修平衡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