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电机反转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07-05-20):
正常使用的电风扇(台扇)突然有一天开机时反转是怎么回事,是不是电容有问题?请教各位大虾.

网友A:
是电容有问题

网友B:
反转有力吗?如过没力就是电容的容量变小或者就是启动绕组出故障. 线就错了也会反转的.从两方面入手检查

网友C:
是你的电容坏了!须更换

网友D:
多谢知识共享

网友E:
主付绕组有一路开路了吧

网友F:
电容故障

网友G:
     修好后告诉一下,我没有见过这类问题。

网友H(2008-10-17):
风扇肯定是电容问题

?

网友I:
电容坏了,换一个电容就好了。

网友J:
电容击穿了,换一个就行了

网友K:
?

1:电容坏;2:辅助线圈有问题。

网友L:
以前试过风扇反转,还很有力。停掉风扇,再启动,也可以正转,后面换了电容,就OK了。

网友M:
确信电路没有动过吗?电容开路的可能性大一些

网友N:
电容坏掉或者接错了线

网友O:
是启动电容的问题.检查一下吧

网友P:
电容坏了,可能不能启动哦!除非电导通后,你用外力启动哈!还有主副绕组是可以互换使用哈!

网友Q:
没见过,学习了

网友R:
如果以前方向是对的,一段时期方向相反百分之百是电容问题!

网友S:
把电容换了吧!!!!!!!!!!!!!

网友T:
测一下电容,再检查一下线路,若电容坏了则不能启动,可能是线路的事。

网友U:
电容失效在启动是有反转的力

网友V:
是你的电容坏了!!!

网友W:
电容坏了,单相电机就靠这玩意。

网友X:
就是电风扇嘛,换电容

网友Y:
原来是好的吗?有没有动过线路,如果动过那就是你把主副线圈接错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