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压配电柜中怎么只有电流互感器而没有电压互感器

楼主(2007-05-20):
我在现场的配电柜中只看到有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,电压表也有但没看到电压互感器,哪位大虾知道能否指点迷津,是不是电压表可以直接测量电压而不需要互感器?

网友A:
低压配电柜中,电压表可以直接测量电压而不需要互感器.

网友B:
低压配电柜,不要电压互感器,电压表可以直接测量电压。

网友C:
低电压表直接在线路测量

网友D:
想看电压互感器,到高压柜。

网友E:
高电压的才需要互感器的,

网友F:
对啊,低压配电柜是不要电压互感器的,直接测量的.

网友G:
哦!原来如此,又长知识了.

网友H:
高压才要电压互感器,低压都是直接测

网友I:
电压互感器的作用也就在于此.

网友J:
是的.低压柜不需要电压互感器.道理和电流互感器一样.在电流过大不能直接测量时.就会用到互感器

网友K:
有道理有收获。

网友L(2009-07-21):
600VAC需要电压互感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