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容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0):
电容是并联时的容量增加还是串联时容量增加,其耐压值会有什么变化?

网友A:
电容器并联时的容量增加,其耐压值不会有变化的

视频教程网http://www.abab123.com/bbs/down.asp?html=530969

网友B:
串联才可以增加耐压的。

网友C:
并联耐压不变,容量是和,串联容量是小的除以串联数,耐压是和

网友D:
电容串联耐压大,并联容量小

网友C:
楼上的别误人哦

网友E:
就是别误人哦,串联的话相同电空串联才是耐压为和容量不变,

网友F:
楼上的你也错了,容量变小了

网友G:
   “电容是并联时的容量增加还是串联时容量增加,其耐压值会有什么变化?”

1、你也真懒!电工书翻开就是;
2、电容器越并容量越大,就等于极板面积增大;反之串联电容减小;计算方法和电阻的串、并联公式对应;
3、并联耐压值等于并联电容器中耐压值最小的耐压值;
4、串联各电容的电压与电容量称反比,根据各电容电压及其耐压值确定;

网友H:
看来,还是有很多误解啊,还是要多学习

网友I:
是阿,看看书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