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建立8.75平方米平面运动的控制系统如何配置?

楼主(2007-05-21):
2.5米X3.5米可变平面运动系统
线速度2到3米5每秒;
运动负载50公斤左右。
希望大家帮忙我这个初次创业的新人;谢谢拉。

网友A:
加速度要多大?精度要求多少?

网友B:
运动幅面和线速度都不低,不知何谓“可变”,有什么具体要求或特点嘛?

楼主:
对不起 上次打错了
线速度每分钟 2到3.5米

网友B:
一下差了60倍!这么低的速度,一般很容易实现,关键看精度要求,还有成本约束。

网友C:
哈哈!
如此以来实现的方法就很多了。
你可以选择精密齿型带、丝杠平台,或齿轮齿条。都可以传送的。
你再确认下精度吧。这次别搞错了。要不成本差的可就更多了。
我们有款样机产品,过几天去深圳,哈尔滨参展。要是再那附近的话,可以去看看。应该为你的设计有帮助。

网友B:
作为一个可编程的2维运动平台而言,理论上讲,可选的输入运动方案应该是无限丰富的,如果只是指定有限种“可变”的“输入方案”,并要求“可以调整和取消输入新的方案”则相当于工作模式相对固定,但是仍允许自定义的新运动方案。因而这种需求还是属于比较典型的2维运动规划问题,只不过需要记住并选取数量有限的确定的方案,同时要求方案可修改。
    至于“总运动路程是4到7米”则是具体路径和规划的结果或约束条件。
    建议根据成本和精度等要求,选取适当的驱动元件(步进、伺服等)和控制主机(运控卡、PLC+运控模块、显示界面等)。

网友D(2008-06-24):
你好,你的系统做出来了吗,可以认识下吗,我要做个项目跟你的有相似之处,想向你请教写问题,qq86118150,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