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S350 PID?

楼主(2007-05-21):
ACS350 做PID时,给定为25% 现场信号为30% 速度慢慢一直到全速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大家分析一下,是不是哪个参数没有设好!

楼主:
是PID调节器设置的问题吗?

网友A:
是否pid的作用方向反了?

网友B:
一:首先检查下你设置的参数是不是对的
二:对应你自己的压力采样点是不是需要取反
三:你的压力采样是不是用的变送器,他的电源是不是另外配置的,如果是,请用变频器主板上的24V
四:如果你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,(其实有问题,你没检查出来)可以把给定值放大,慢慢测试出你所要求的压力对应的反馈,这样来完成你的工艺要求,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影响,只是要跟维护人员说明.

楼主:
谢谢,陈先生.问题找到了;是一个参数问题,350默认的是0-20MA,变送器是4-20MA,把参数的AI下限调到20%就好了,虽然过程不是很稳定但是过程还是 有了,明天发货到现场调整了,

网友B:
呵呵 你把十三组参数设错了...

网友B:
ABB所有传动所有模拟信号电流都是默认0~20mA....

楼主:
下面引用由(陈先生)在 2007-5-21 15:52:00 发表的内容:
  呵呵 你把十三组参数设错了..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没有把默认的给改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