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接地线跳闸??

楼主(2007-05-21):
各位高手:
    我家饮水机现在不知道为什么,现在只要接上地线就跳闸,我连开关都没开,只要插上插头就跳,先插上再接地好象没什么问题,听单位的电工建议,我把零线,火线换了一下,到没问题了,可心里总不太舒服 ,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?应该怎样检查? 请大家指教.非常感谢.

网友A:
听单位的电工建议,我把零线,火线换了一下,到没问题了,

测一下插座现在是不是左零右火?。

网友B:
你说的可能是火线对地短路了.才引起的跳闸.应该检查一下线路.

网友C:
饮水机线路对地短路了.

网友D:
你查查饮水机,零线和地线是不是接在一起了
也就是量插头的地线是否和其他两个插头接在一起了

网友E:
应是饮水机的零线和地线相连

网友F:
零线.地线不能接错否则跳闸.

网友G:
饮水机的电源电路设计有缺陷。把零线一端接在壳上了

网友H:
外壳与电源短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