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风扇如何调速

楼主(2007-05-21):
小风扇比电脑风扇大些,如何进行调速呢

网友A:
改变电压!

网友B:
先明确风扇的类型,根据类型选择调速方法。

网友C:
直流只能变压调速
交流就看你的工业要求了

楼主:
小风扇类似电脑风扇,交流220,如有调速模块就好了

网友D:
可控硅---落地扇1挡风量都很的啊,台灯的调亮度电路板我拆下来装在落地扇上,夏天睡觉开1挡并把风量调小,很舒服,你也可以试试哦

楼主:
串个电位器行吧

网友B:
"小风扇类似电脑风扇,交流220,如有调速模块就好了"———不容易实现廉价调速。

网友E:
市场上大把你需要的调速风扇!

工业级的应用.

WWW.TELBRIDGE.COM找他们问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