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(Siemens)PLC
通过USS控制变频器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USS_INIT USS_CTRL 都能正常运行,可以控制变频器运行,停止,正反转.但是读变频器参数和写变频器参数指令都不能正常运行,老是报3号和22号错误,不知道的电缆问题还其他问题,
有没有遇到这类问题的 朋友啊,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工友帮帮忙了!小弟很急的
先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啦!!!

网友A:
读写变频器参数在同一时间内只能通一个,要是有多个可以采用轮询的方式读写.

网友B:
TO:hanyun
能不能细说说轮询方式!

网友A:
我遇到过3号错误,是多个变频器通讯线没有连接明白,还有一定要在最后的变频器上加终端电阻.

网友A:
轮询就是上一个的完成输出是下一个的允许输入.

网友B:
待这个完成了,再复位上一个完成位是吗!这样不是一样要写比较多的指今,我看书也有介绍这个,但是没有明白它说的意思。我的想像是有没有更方便的指令。

网友C:
应该跟你的程序有关系,你用到pkw了吗?

网友A:
不用复位,下一个通的时候,上一个的使能位就断了,只要一个接一个的连就可以了,挺方便的.

楼主:
我现在程序刚开始写,就写了一个读指令和一个写指令,两个指令不是同时执行的.电缆也是按西门子说明书上焊接的,都有终端电阻,但是电阻值比说明书上的大,当时手头没有标准的电阻,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?
我对西门变频器不是很了解,PKW,PZW.我看到过,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. 我程序 中也没有用到 ,就用几个USS指令,能不能解释以下PKW,PZW是什么意思啊?怎么来用PKW,PZW???

网友A:
应该是PKW,PZD吧,如果直接用USS协议库的话,就不会用到这两个区了,如果是自己用自由口写,才会用到的,PKW区是参数识别ID---数值区,PZD区是过程数据.

网友B:
那么在自版本为 STEP 7 MicroWIN V4.0 SP4软件中怎么书写2000以上的地址呢!

楼主:
哦 有点明白了. 呵呵 PKW区是参数识别ID---数值区,PZD区是过程数据.意思就是说要修改参数就用PKW了吗?? 但是过程数据区是什么意思啊,我不是很明白,他们两的区别是什么,能再我给我解释一下吗?

楼主:
可以写2000以上的地址,如V2020.0 我在程序中编译过,是对的

网友B:
谢谢!有点凝问,想再问一下,你有没有上载程序试过啊,同时V2020.0是什么类型的参数啊,我只看到有R和P开头的参数。

楼主:
呵呵 我们说的没是一话题,我还以为你我问PLC的地址那
变频器中2000号以上的参数没有写过
看到的资料上最多只能访问到1024号参数
以后的参数的参数能不能访问就不得而知了.

网友A:
冒昧的问一下,为什么 子文2 每次发帖都是三连发呢?系统有问题吗?

网友B:
不是系统问题,可能是网络速度,我也请教过这个问题,同时我也是N遍像这样的解释了!真是过意不去啊!有没有哪个有办法。指点一下啊!

网友A:
那你的积分也一下长3分吗?

网友D:
呵呵,当然是涨3分@_@

网友A:
这么划算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