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S-伺服电机

楼主(2007-05-21):
请问大家,一个伺甩电机转动一圈要多少个脉冲是怎么计算的?如果编码器的线数(分辨)2500,那么转动一圈就要2500个脉冲是不是的,

网友A:
是的!A,B正交脉冲分别都是2500,一般进伺服后再4倍频成为一圈10000个计数值的有效分辨率。

网友B:
正确!但是并不是所有伺服电机都是如此.上述只是常见的增量式编码器的实现.
如果采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,比如是16384的,就很少再做4倍频了.

网友C:
电机是不会接受脉冲的,接收脉冲的是驱动器,还要看你的驱动器参数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