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备管理
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模块驱动用什么方式进行隔离的

楼主(2007-05-21):
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模块驱动用什么方式进行隔离的
我在维修这台18kw变频器时发现它没有使用光偶,好象是一个综合变压器,6只相同变压器
每只变压器初级有5个头,次级有4个脚,其中两个脚是提供电源的,另两个脚输出控制信号到模块,但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一只变压器可同时供电源和PWM脉冲吗?
请网上的大侠帮帮我!!

楼主:
这变频器送修时厂里电工说接小功率电机时运行正常,接大电机就显示报警ERR14,说明书解释“输出相对地有短路”但换台其它的变频器就正常了,我觉得此问题有点麻烦。

网友A:
我有丹佛斯VLT5000驱动板价格便宜
QQ48479841

网友B:
这种故障,我刚给北京的汇源果汁有限公司维修过一台。vlt5200系列的,代小电机正常,带大的电机就报警AL14 。有时能运行几HZ 有时到50HZ 但不大会儿就报警。
我的原因是 控制卡的原因我公司有这控制卡。175z2688 或。175z2689 我电话:010-82781674

网友:
"AL14"应该是对地漏电流大于了变频器所规定电流,然而此台变频器电流检测板上传感器坏可能性较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