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(Siemens)PLC
新求助:西门子S7-300模拟量模板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大家好,我今天遇见一个问题,我所用的是西门子7KF02-0AB0模拟量模板,采集的是电流信号4-20MA,当CPU在RUN模式下时,调用的FC105却没有能流通过,只输出程序所设定的上限值,我在线看了一下程序,在PIW输入上显示32767,我在线路上串了一个电流表发现电流是正常值,这个模板上别的通道所显示的是正确值。但这个程序是经过两年多运行的,以前并没有这个问题。求求大家,帮我解决这个问题,在此谢谢大家了。谢谢大家给的解答,但后来我更换了N个模板,但结果都是我上面说的那样,后来我用另外一个单独的开关电源给这个故障模板单独供电,这个故障就结决了,但我不明白的是到底那儿出了问题.还请大家多指教.谢谢

网友A:
你有没动过模板或者更换过,模板上的组态与程序里的硬件组态是不是一样设置,或者地址有没设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