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的PLC通讯问题(一触摸屏控制多台PLC)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单位现在有一台海泰克的触摸屏连接三台PLC,它们之间的通讯是触摸屏与一台PLC用232通讯,这台PLC高为主站,另外两个PLC用485与这台PLC进行通讯,设为从站.问题是从从站反馈过来的数据总是出现丢失的现象,请教一下儿高手在连线设置和程序上应注意哪些问题.使他们不再有数据丢失的现象.

网友A:
通过 PLC的专用协议读取从站数据,再通过触摸屏与主站通讯。

网友B:
一般都是触摸屏做主站

网友C:
用232口的话,一般主从站不用设置的吧!

网友D:
232通讯只能是1对1通讯,且触摸屏为主站,所以只能像楼主这么做。试着调整一下波特率,看行不行吧

楼主:
用232连接两个PLC是很简单的,这个我会,只是连三个以上的PLC就比较困难了,我的连接思路是,一个PLC设主站,站号为0,另外两个设1和2,屏 设四号站,他们都和主站的PLC通讯,只不过到现在还没连上呢

网友E(2007-07-13):
确认下数据丢失的具体环节,PLC从站与主站时丢失,还是主站与触摸屏通讯时丢失。按你说的情况,可能是因为从站与主站通讯时丢失,或者更新速率没有跟上与触摸屏的通讯速率。建议检查下485通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