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(DELTA)PLC
台达PLC主机与I/O扩充模组控制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TO:各位大侠及斑竹:
你们好!我现在想用台达DVP32ES00R2和扩充模组DVP24XN00R进行控制负载ON/OFF,不知道如何实现连接,是直接连接还是要用RS-485通讯?最好有程式学习一下先谢谢大家了!

网友A:
你的扩充模组是不是ES系列的?如果是就可以直接连接,然后直接便程序控制输入输出点

楼主:
lesing.du
您好!我是看DVP32ES00R2的使用说明书上介绍的,就是不知道如何连接,以前用SX型主机,扩充模组10SN的直接有端口插进去就好了,DVP32ES00R2从资料上看不见有扩充端口,就不知道如何连接?

网友A:
你有没有DVP32ES00R2主机?扩充端口就在右侧呀?

楼主:
lesing.du
您好!我现在手头没有,正准备买DVP32ES00R2主机和I/O扩充模组DVP24XN00R这两款机型!正在选型,手头资料不清晰所以请教您一下!不知道这两款机是否可以直接连接使用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