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动惯量匹配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用的是伺服异步电机(额定转速2000RPM),在电机的手册中查到该电机的转动惯量为19.2Kgcm2。电机出周经过两个齿轮带动刀具转动。
首先,两个齿轮比为1:1,电机在2000RPM的转速下转动,刀具转动平稳;

后来,两个齿轮比为1:3(电机转一圈,刀具转3圈),电机在1200RPM的转速下转动,刀具转动很不平稳;如果不带刀具负载,电机转动平稳,但是用手很容易转动第一个齿轮,转动后电机来回摆动,调节PID,把速度环P参数调大,I参数调小,用手转不动了,但是带上负载后转动还是不很平稳。(刀具负载很轻)

现在开始怀疑转动惯量不匹配问题,设电机轴处转动惯量为J1,刀具转动惯量为J2,根据公式J1=J2/(i*i);相对于对电机轴处转动惯量为原来的9倍;电机转动惯量为Jm=19.2,如果电机轴处转动惯量J1是Jm的多少倍时,电机就有可能出现上述现像?

感谢各位老师。

网友A:
刀具是否切削?如果不切削,应该是负载转动惯量的问题导致的参数不匹配,建议仔细核算两级齿轮再加上刀具相对于电机轴的折算转动惯量,看看到底比电机转子的惯量大多少倍,然后拿数据与供应商讨论,看看是否可以解决。

楼主:
刀具是切割钢丝的,电机轴的折算转动惯量÷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<多少才算惯量匹配?谢谢

网友A:
没有定数,依使用条件和要求而不同,甚至差异很大,从<1(比如0.5)到20,乃至更大都有可能。对于楼主这种用法(我)还真没有经验。

另外,刀具有几个齿或刀刃,是撞上刀具就不稳,还是切割钢丝时才不稳?有没有估算过切割钢丝所需的力或对应的力矩是多少?

楼主:
刀具带有6到8个刀刃,很小的那种。只要装上刀具不用切割钢丝运行就不稳定。目前客户也不太了解切割力矩是多少。

网友A:
刀具虽小,与同级齿轮相比,惯量如何?
另,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算过吗?有多少?

网友B(2011-02-13):
增加电机的转动惯量,选择大惯量的电机,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