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DAM4017的CheckSum

楼主(2007-05-21):
请教ADAM4017 4014的CheckSum

我在使用ADAM4017过程中想把CheckSum设置为Disabled,按照说明手册我把INIT*与GND短接后,使用Utility中的terminal设置为%01010D0680这样CheckSum应该是被禁止的.可我重启ADAM后再使用Utility查看,发现CheckSum仍为Enable.索性请教各位高手想知道ADAM中CheckSum的算法是什么?
我鼓捣这个东西已经好久了,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读取数据了,可想通过ADAM4024控制输出时没法回避CheckSum,哪位好心人帮帮忙,非常感谢.

网友A:
INIT*与GND短接后,直接在Utility上把CheckSum的勾去掉即可!!

楼主:
我是这么做的哦
可是Utility中Checksum选项是灰色的我没法操作
还有,我通过查指令%01010D0680想去掉Checksum返回的结果还是不行,我是不是需要换一个Utility版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