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1S问题真多啊!!!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最近发现三菱FX1S系列问题不少,首先是开关电源部分的整流桥损坏,导致熔丝烧断,继而造成无电源显示.其次是输出继电器的触点粘连或不通.为此本人损失很多订单,不知道各位是否碰到这些问题.真是头疼!三菱到底怎么啦?价格一路飙升,品质直线下降!!!!!!!

网友A:
确实是这样,我公司用的也是这个型号的。太落后了,我提出来要换新的,可老板不点头,哎没办法

网友B:
我也有同感!

网友C:
三菱FX1S最便宜啊!

网友D:
其次是输出继电器的触点粘连或不通

这个我不止一次遇到过。一个字:差!

网友E:
这么多用户,跟我联系,我们这有黄石科威plc,与fx2n一样,价格便宜。交个朋友。wdo_1000@126.com

网友:
最好别用三菱的产品!

网友E:
跟我联系啊!

网友F(2007-11-25):
就是啊 我的也没有电源显示了

网友F:
请问FX-1S30MR的电源熔丝在那啊
lixukai1024@126.com 谢谢各位

网友F:
我找到了 ,怎么是那样的啊!我的PLC电源模块后面的电子板的铜条竟然短了,而且好几根.垃圾产品.

网友G:
西门子的咋样?

网友H:
小弟用的还好呀,是不是各位买到了"水货"了?

网友I:
现在1S都买不到啦

网友J:
我也用FX1S  目前还没遇到多少问题

网友K:
呵呵..三菱不错的..我没遇到过呀..

网友L:
继电器有的批次用的是不好,没有老型号的FX0S用的好;
最好加上中间继电器保护;

网友M:
我也用FX1S  目前还没遇到多少问题,但与FX2N不知该怎样通讯采集数据

网友N:
那就不要用三菱的嘛,国产的,欧系得都不错呀!

网友O:
会不会是返修品。

网友P:
我们公司FX挺长时间了,没多大问题啊。是不是买水货了!

网友G:
恩。。。。恩、、、、、
一场论战

网友D:
的确很多,我不止一次遇到!

网友Q:
我们公司出现过多次问题,输入输出都会有问题,不是完全坏,而是时好时坏,这个最烦人!
难道边上的小接触器(1210)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,应该不至于吧。

网友R:
是不是输出触点的电流超过了限制才粘连的啊,最好加继电器控制,我们公司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S(2008-01-20):
我也用了不少,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,看了大家的发言也有点担心,我现在喜欢用台达的,感觉不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