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RA70如何提高速度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司有一台6RA70 变频器,速度不快,要在目前的基础上提高30%,请问需要调速那些参数?因此设备是进口来的,不敢随便修改,请指教.(我有此变频器的程式)

网友A:
弱磁运行

网友B(2008-06-25):
可以试着减少一下励磁呀.,不过有点危险呀!

网友C:
6RA70 是直流调速器,要提高速度只有弱磁运行状态下,也就设置最小励磁电流的值, 再做一下弱磁优化.. 请问楼主在什么地方呢,近的话可以帮忙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"正泰,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,///  http://shop35526107.taobao.com  / 需要请联系

网友D:
可以根据电机的励磁电流,减小励磁电流,更改电机转速

网友E(2008-08-06):
减小励磁电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