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0与200的MPI通信

楼主(2007-05-21):
求助:
     如何实现300(CPU313)和200通过MPI网络通信。按书上所说:300参数的设置在STEP7 MANAGER 中实现,连接到MPI线上,拖出来的200无法连接到那个红色的MPI线上,书上说是要在WIN32中设置,我按书上所说的设置了通信口和波特率以后?下载下去的时候就出错,请问是什么原因?在通信的时候能找到两个未知地址,应该是一个300和一个200的地址?请问要如何将200连接到MPI网络上?
        THANK YOU VERY MUCH!

网友A(2008-01-15):
用梯形图程序实现,step7有现成的通讯功能块。

网友B:
请高手  来吧      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