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,三菱PLC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今天我把一台三菱FX0N-24MR  PLC的程序下载到FX1N-24MR上,没想到设备去开不起来了。请教各位把老型号PLC里的程序下载到新系列的PLC里面,是否需要更改程序?

网友A:
个人认为 不用改

网友B:
某些特殊标志位可能不一样的,比如常ON或者常OFF的以及其他的某些信号,要看一看的,不能一点不看就直接乱装啊

网友C:
并不是所有的程序都需要改,但是在不同型号的PLC上,程序的语句和输入方式有可能是不一样的.一般是高级别的支持低级别的.(当然也有例外).这种情况不单是在三菱上会有,其他品牌也是一样会有的.请查看程序所用语句和指令,比较两款型号的不同指令.

网友D:
你要看看用户手册指同不同我也有这样问题我要FX1S下到FX1N里面就是不行的,有些要动一下的

网友E:
遇到不同型號的PLC指令是有不同,如FX和A和Q系列的常ON和常OFF都是不一樣的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,支持點的多少等等,像你說的這種看一下手冊簡單改一下就可以了,或者改變一下PLC的型號,不得的話,可能就要改一下了

网友E:
這兩種型號的PLC所寫法應該是一樣的
應該不要改程式,可能是其它方面的問題

网友F:
打开FX0N程序软件------工程/改变PLC类型/1N。再灌。即可

网友G:
呵呵;
三菱的软件里没有改变PLC的功能;
连上电脑进入监控状态查一下;

网友A:
楼上的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 没有改变PLC的功能?
很容易就改变了

网友H:
如果上面条件都可以的话,请确认I/O。

网友I:
用gppw试一下
工控有下载啊
应该什么参数都不用改的

FX0N-24MR  PLC的程序下载到FX1N-24MR

如果是FX1N-24MR载到FX0N-24MR
可能涉及到y0_y4发高速脉冲的问题
这里不存在

一点拙见

网友J:
监控一下啊。
但是要看下外围是不是有不同的啊,。电压等级什么的啊。,线路接好没有啊?!!

网友K:
程序或许不用改,但其它设置该一下

网友L:
改变PLC的类型即可.

网友M:
不用改就性了

网友N:
有些功能不支持

网友O:
这两程序是不用改,但里面有部份特殊用的继电器,定时器什么之类的东西的用法是有差别的,有个别是要改了之后才可以正使用的

网友P:
你PLC的类形改了没有呢

网友Q(2007-07-25):
同意楼上的,在软件里面要改PL类型的

网友R:
同意楼上 要改类型的

网友S:
FX0N-24MR  PLC的程序下载到FX1N-24MR这二个都不是同一种的PLC.只是同一系列..大哥..怪不得你打不开了.f系列的比F1系列的功能少啊...

网友T:
下载前改一下PLC类型就行了
没用你们想得那么麻烦啊
ON的和2N的都是这样的,1N不会有根本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