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~~快速倍率突然失灵,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???谢谢指教~~

楼主(2007-05-21):
是FANUC-Oi-MATE-C系统,请教高手~~谢谢指教!!!!

楼主:
是25%和100%突然失灵.

网友A:
其它倍率正常吗? 是不是触点失效了?

楼主:
其它的倍率都可以正常使用,

网友A:
那就量量失灵的接点,看看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B:
倍率开关是不是脏了或有被短接现象呢?

网友C:
倍率开关换掉即可

网友D(2007-11-16):
倍率选择开关的触点正常吗?对很多机床来说可以从系统PMC诊断画面的I/O状态显示来观察,选择不同倍率,看相应输入点状态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