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0A的接触器短路环掉了怎么办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们的开炼机上的400A接触器的短路环掉了,想用胶水粘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。怎么办呀

网友A:
大哥,你是干电的吗????

网友B:
  改用变频器就不会有那种原因了
  找我QQ171566734

网友C:
强烈建议换新的

网友D:
如果在侧面断的,建议用银铜焊焊一下应该是可以的,那的看你的技术了。

网友E:
磷铜焊条应没问题..同截面铜线.绞接留立头有碳阻焊也可啊

网友E:
没断清净后用环氧树脂啊

网友F:
请用电工的专业知识好不好,焊后的电阻不一样啊。请你先检查它的负载,再更换接触器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我把它砸变形又砸了进去不知道怎么样。短路环只是掉了,没有断

网友G:
  象质量这么差劲的接触器你还有信心用,早该仍了!换其它品牌的!

网友C:
不要因为一台接触器而引起其他事故---!

网友H:
强烈建议换新的...不要因为一台接触器而引起其他事故---!

网友I:
支持楼主的办法,刚开始注意观察,没问题的啦

楼主:
正泰的,名牌呀

网友J:
用环氧树脂,如果是正泰的就扔掉算了,大电流触点肯定早晚出问题。

网友K:
还是换掉吧

网友L:
一个字,换!

网友M:
强烈建议,在不能肯定自己的专业技术前提下,还是换新的好.不要剩小误大.

网友N:
其实不用换掉,铁心短路环断了无非就是噪声很大而以,这时你可去购买一个接触器节电无声运行装置,装上后一切OK!

网友O:
安全起见还是换掉.
修复的不一定可靠,也可能一送电-------轰-----------!!!!!

网友P:
换!触头会颤动,容易烧坏电机!

网友Q:
我看你还是把触头换了吧

网友R:
用AB胶粘,没有问题。

网友E:
ab哥俩好.铜质不行吧~

网友S:
为了安全和稳定,建议换新的。可以减少以后不必要地损失和麻烦

网友T:
AB胶粘上,可能就快相当于绝缘了哟

网友U:
变形不要紧,只要不断,装上就可以用,建议最好换新的~

网友V:
我是橡胶机械维修电工,我们也有机55KW,75KW,触头坏了,是不可以修理的,或是磨平,那是很不可靠的,如果外壳没坏可以换新的触头,我们是专业电工,不要犯低级错误,如果3对触点不平,就会很快打坏较高的触点,很可能烧坏电机,打电机修起来费用很贵的,三思而后行啊

楼主:
我也是橡胶厂的,我们的经常磨,这么多年了,你在哪里呀

网友W:
调整好触头压力,不怕噪声大就接着用. 只要不断粘牢固可以的,不能在吸合面上有胶水,吸合面一定要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