冶金
接近开关的负载指什么?

楼主(2007-05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大于接近开关的额定负载例如继电器

网友B:
接近开关的负载, 可否用普通电阻代替? 然后检测电阻端的电平信号, 并送到控制器. 这种用法合理吗?

网友C:
和输出类型有关。如果是晶体管可以用普通电阻作为负载;如果是无源的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接点,要产生信号还应该提供电源。

网友D:
你们在说什么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吧~?接近开关的负载(不管接近开关是那类输出方式)是指接近开关输出信号在驱动下级器件部分的单元,该单元为接近开关的负载(扎于德国P+F浪琴传感器教材第3章,传感器采样与检测)

网友E:
德国P+F浪琴传感器教材

网友E:
"德国P+F浪琴传感器教材"
楼上的有电子版吗?可否提供
kkkfeihong@yahoo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