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线测温仪

楼主(2007-05-21):
红外线测温仪的测量距离应该咋样确定?

网友A:
根据视野的大小,也就是目标物的尺寸定。

网友B:
根据红外测温仪的距离系数比和目标大小
来确定测量距离

网友C:
同意楼上两位

网友A:
剑啸讲得比我清楚。 距离 = 系数 X 目标直径。 距离系数一般有17,25,50。

网友D:
孔只有十毫米,能测吗?

网友E:
能测。只是不要太深。

楼主:
假如恻一个螺丝饿温度,那么他的测量距离应该是对少啊,假定红外线测温仪的距离系数为5:1

网友C:
红外线测温仪最讲究的是他的测温光路图,也就是最小测量目标。只要你的被测目标大于等于红外测温仪能测的最小目标就可以了,这样根据光路图你就能知道他的测量距离了。

楼主:
那一个小螺丝的距离就是几毫米了?

网友C:
不是!不同的测温仪他的距离系数不一样。比如SCIT系列常规焦点出的距离是在60cm可测最小直径为5mm,如果具体有什么不清楚,可电询13358114261黄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