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力变送器的恒压源供电和恒流源供电的区别是什么?

楼主(2007-05-21):
压力变送器的恒压源供电和恒流源供电的区别是什么?
]

网友A:
就是电压供电还是电流供电的意思

楼主:
可我看变送器都是直流24V供电啊,没见过电流供电的啊,

网友B:
恒压源供电和恒流源供电
这个是仪表基本概念里的东西,回去看看原理书
恒压源是指模拟的内阻无限小的电源,不管回路阻值如何变化,输出的电压恒定不变(理论),实际有外阻要求的,超过了就不好用了。
恒流源是指模拟的内阻无限大的电源,不管回路阻值如何变化,输出的电流不受影响恒定不变(理论),实际实际有外阻要求的,超过了就不好用了。
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了(把一些专业术语口语化了)
这样4-20mA的信号源就是恒流源
1-5VDC的信号源就是恒压源了

网友C(2008-03-28):
太好了,我学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