冶金
电流传感器和电流变送器的区别是什么?

楼主(2007-05-21):
电流传感器和电流变送器的区别是什么啊?

网友A:
电流互感器:将高电流转换成 1-5A的低电流。
电流变送器:将1-5A的电流转换成标准的模拟量 4-20MA.

网友:
同意行言

楼主:
那我看传感器也是将信号转换成了标准信号啊

网友B:
变送是标准信号输出设备,传感器只是敏感元件

网友C:
电流互感器是将大电流转换成小电流 比如50/5 100/5
电流变送器就是将非标准的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
传感器是将物理量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但这个电信号出来不一定是标准量 比如4~20mA
我司是变送器生产厂家,性能可靠,线性度好,价格有优势.
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www.surpon.com
成大鹏 13914037100

网友:
[b]电流变送器的输出方式是标准输出,如:DC 4-20mA DC 0-5V/0-10V等
电流传感器是跟随输出,如±4V 50mA等等
电流互感器是将大电流变比成小电流,比如,100:5 50:5 10:1等等
我司是变送器,传感器的生产厂家,性能可靠,线性度好,特别是价格有优势
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
www.passiontek.com.cn
郑方远 010-89494925
zfy125125@sina.com[/b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