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压电器/控制元件
固态继电器

楼主(2007-05-21):
实际应用中根据什么来选择固态继电器的p型和z型

网友A(2008-10-28):
简易去看希曼顿固态继电器的说明书,,Z型为过0型,,P型为过0调相型。。一般P比Z同段更为频繁。看他的输出功率曲线,就可以知道其中的东西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