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万用表去测量有线电视线路是否有信号

楼主(2007-05-21):
各位大侠,小弟对一个问题比较感就是,如何用万用表去测量有线电视线路是否有信号,如能得到各位一点指点,非常感谢!!!

网友A:
偶愚钝!!没有见过这个方法!!
不知道用高频线圈加整流如何!
呵呵!!!!!不要骂我!

网友B:
小弟也想知道

网友C:
????能测吗??怎么测??

网友D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E:
可以用万用表的交流档的敏感的档试试

网友E:
交流测量电压

网友F:
我也想知道  我家的有线电视就不清楚

楼主:
怎么,没个会的吗,嘿嘿!!!!!

网友G:
测量下直流电压不知道行不/??象电话线上好象有二十多的直流电压

网友H:
这个行吗?

网友H:
图片怎么传不了呀

网友I:
也想知道

网友J:
很想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