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密加工的速度一般是多大呢

楼主(2007-05-21):
各位用数控机床的前辈:
  精密加工的速度一般是多大呢?速度是不是应该均匀比较好呢
  0.5mm/s是不是太小了呢

网友A:
晕!至少说明是什么床子啊.车床?铣床?加工中心?还是磨床?
精密加工的高速实现,最理想的还是用直线电机.

网友B:
你加工精密到什么程度?什么加工方式?

网友C:
切削点的移动速度应该是越均匀越好,至于具体速度大小呢?这个影响因素太多了,工件的材料,刀具材料,刀具形状,刀具转速或切削速度,加工类型,表面纹理要求,粗糙度等等,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网友D:
这个问题问的太模糊了,

网友E:
举个例子,如果主轴转速是20000转/分钟,刀具每齿进给量0.05mm,两齿的铣刀,每转就是0.1mm,进给速度就是20000*0.1毫米/分钟,即2000毫米/分钟
问题的关键是选择适合切削的每齿进给量,这与刀具材料,工件材料,期望达到的表面质量都有关系。

楼主:
没说明白啊,关键我就是做一个自由曲线NURBS的插补算法,没有刀具,现在有的对象是个三个由伺服电机驱动的轴,用AB的Logix5555加上伺服模块控制
实现后发现速度给定大时,速度不均匀
想知道具体速度的不均匀对加工影响有多大
大体上的想法是开放式数控机床,但是没有刀具规划,只作插补那部分,用到实际轴上也不加刀具

网友C:
“用AB的Logix5555”做“开放式数控”?!偏科了。

NURBS的插补算法本身缺乏速度规划能力,因而速度不均匀可以认为是NURBS的固有特性。

速度的不均匀对加工影响很大,小至粗糙度,加工纹理,大至形位尺寸都可能受到影响。

网友E:
To babyred:
NURBS插补早就有了,如果实现NURBS曲线的匀速加工,那才叫有本领。如果在NURBS起始实现加速,在NURBS结束实现减速,那就更上一层楼了。如果加减速规律还是S型的,那就......

楼主:
谢谢波恩老师
 这偏不偏科是没办法,软硬件在那了不能换,让我研究插补,我想半天研究了NURBS,也知道好多西门子,发那科的数控机床都早就有NURBS插补了,所以根据有个STEP标准,关于CAD/CAM/CNC一体化那方面有所涉及,关于速度那个问题,为什么说算法本身就缺乏速度规划能力呢?是由于它是等参数时不是等距的呢

网友C:
NURBS插补的算法实现细节我并不清楚,因而是否因为“它是等参数时不是等距的呢”导致的“算法本身就缺乏速度规划能力”不得而知,既然楼主有机会基于这样的软硬件平台研究开放式数控和STEP标准(是STEP NC?),是很好的实践机会,能深入研究NURBS插补更是好事,如果果真能解决像“kds”所说的东西,当时对数控技术的重大贡献!有机会不妨和“kds”交流交流。

网友F(2007-12-25):
看看PCB的加工你就知道有多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