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西门子高速计数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选用的西门子312CCPU的高速计数,硬件连接都没有问题,连接编码器的输入灯在闪,但是监视的时候没有计数,我怀疑是高速计数模块的设置有问题。哪位知道怎么设置告诉小兄弟一声,谢谢

网友A:
不知用的哪种模块,你可以检查几个方面:
1、硬件组态和实际硬件设置是否完全一样;
2、计数器模块的实际通道和程序中是否一致;

网友A:
SIMATIC FM350-1使用入门——调试(中文)
SIMATIC FM350-2 调试简要说明(中文
http://www.jxcad.cn/read.php?tid=154908

网友B:
楼主可以上西门子官方网站的“网上课堂”下载一个关于31xC集成的高速计数说明。讲得比较通俗简单。

对于31xC的高速计数,是需要在硬件里组态的。然后调用SFB49,填好相关的参数,通道号。  软件门功能或者硬件门功能? 等等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