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与多台台达变频器通讯

楼主(2007-05-21):
台达PLC与10台变频器通讯,写频率可以设定,在连续读取时会产生错误,不能一对一,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这种现象会更加严重,

网友A:
是不是你的程序在执行通讯时有冲突?

楼主:
应该没问题的,我用的是CALL指令,正常时写频率,监控时读频率,是不是存在堆栈的问题,先进后出?

网友B(2007-12-19):
用的什么PLC?如果是EH的话可以用LINK,很好用。

网友C(2008-12-06):
y用的是485接口通讯吗?接线怎么接的呀,变频器的485接口是水晶头的,不能接两根线吧!

网友D:
我用485.modbus做过很好做的,一个plc可以带很多台变频器的没有楼主说的问题,如果楼主的程序没问题有可能是干扰。

网友E:
485接两根线就可以用!

网友F(2015-09-28):
我也不知怎么编程,有谁知道读取多台变频器的数据应该怎么编程,谢谢

网友G:
楼主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,要实现的只有速度控制吗,变频器的型号,PLC的型号,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!

网友H(2016-02-17):
引用 网友F:
我也不知怎么编程,有谁知道读取多台变频器的数据应该怎么...

网友I(2016-08-17):
想知道具体的程序是什么,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