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和变频器都烧是谁先坏为什么?

楼主(2007-05-21):
先谢谢大家!

网友A:
大马拉小车的话,是电机先坏;反之,是变频器先坏

网友B:
   我的理解是电机坏后,导致变频器也炸
 对吗 ?
 行业的师傅们

网友C:
变频器先坏的可能大!!
如果电机先坏的话!!变频器应该有保护!!
??????????

网友D:
应该是变频器先坏了

楼主:
我与万用表和HAPFPY师傅的意见相同

网友E:
下面引用由万用表mf-47在 2007-5-21 22:37:00 发表的内容:
  变频器先坏的可能大!!
如果电机先坏的话!!变频器应该有保护!!
?????????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同意

网友F:
变频器与电机如配置正确并采用优质变频的话,电机与变频都不易坏.我碰到同时坏的原因是雷击.

网友G:
同意万用表

网友H:
感觉应该同时坏的,请高手分析

网友I:
应该是变频器先坏,然后再烧坏电机

网友J:
1、若是电机先坏,变频应保护而不致烧坏!
2、若是变频先坏,且失去保护结果都烧坏!
3、也有同时坏的,“原因是雷击”造成大电流短路所有保护无法切断!

网友K:
应该是变频器先坏,

网友L:
两者都有可能。这种损坏没有绝对的关系。

网友M:
谁先坏的可能性都有.

网友N:
    变频器坏了造成电机烧坏的可能性较大,电机烧坏了变频器因保护不可能都会损坏。

网友O:
变频器坏的元因一是马达不良,二是参数有几项没设好。

网友P:
我不知一到,没用过.

网友J:
由于电动机短路、接地导致变频器烧坏的情况也不少,因保护来不及或失效!

网友Q:
我昨天遇到的,先是变频器显示接地,拆下电机线量是好的,再接上电机线,一起动,炸了(变频器),换一变频再启动又炸了,(这个变频可能是受潮),又换一个确认是好的变频,显示接地,拆下电机线量一相不通.电机烧了.拆开电机,线圈都比较好,只有一小点发黑.---谁之过?

网友R:
我同意刘志斌的看法,如果变频器先坏,变频器就不可能有输出即使模块坏一路变频器也要报警封锁输出,即使其他故障也很少烧电机,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电机先坏的可能性大一些,惦记短路惦记短路,瞬间电流太大,使变频器来不及保护二着烧毁.

网友S:
我曾经就碰到过,变频器坏了,电机还完好无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