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称重传感器

楼主(2007-05-21):
有一个称重传感器,长期负重,会不会由于长期负重而导致他的灵敏度降低。该负重在所能承受的最大负重范围之内。有句话叫滴水石穿,如果会影响的话,影响大吗。

网友A:
应该不会有影响,只要工作在正常范围

网友B:
理论上是这样,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微形变发生,

网友C:
看你用多长时间了,用个一年两年的你应该按照惯例进行标定,你可以自己做,也可以送到计量局

网友D:
难道你每年不进行标定的吗?

楼主:
现在明白了,也就是说会影响的。要标定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