速度模式下的零点漂移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请问,在速度模式下,分别用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调整之后,仍然有零漂问题(监视器上可以看到有速度显示),如何解决。

网友A:
0点基准的偏差,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。要想解决,看你要的是什么。如过是想开环停住电机,建议使用另外的输入信号,比如使能信号,或者“零速”信号。

网友B:
如果接地线没有问题的话,就进行零漂补偿。

楼主:
X,Y双轴都用的速度模式,用在钻孔机上的,不能用使能信号来控制,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。

网友C:
“0点基准的偏差,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。”是啊!

另,不知楼主能不能用位置模式?

楼主:
客户用了光栅尺,所以用到速度模式。

网友C:
“客户用了光栅尺,所以用到速度模式。”在上位做全闭环?如果是,把开环零位调到最小就可以了,剩下的事让上位去做,“0点基准的偏差,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。”再多用力,就是无用功了。

网友A:
“用的速度模式,用在钻孔机上的”和“不能用使能信号来控制”有什么关系吗?

网友D:
将P12调到无限大,积分不起作用,无零漂。

楼主:
"将P12调到无限大,积分不起作用,无零漂。" 请问大虾有试过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