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西门子S7 200控制安川伺服2

楼主(2007-05-21):
    我现在做一个4伺服的控制系统,2台伺服下料机使用226本身的高速脉冲控制;另外2台使用西门子EM253,一台用于包装膜热封,另一台用于包装膜的牵引,牵膜伺服的停止靠观察包装膜上的色标;小弟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,希望大家给我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!

网友A:
牵膜伺服的停止靠观察包装膜上的色标,那么说是要用到中断捕捉了? 但是事实上EM253并不具体该功能,除非使用回原点模式。 因为EM253没有紧急停止的功能,那么是模块上提供的STP输入端子导通的话也不是紧急停止的!  所以如果你有中断要求的话,最好还是将该伺服用226本身来控制,因为226具体硬件中断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