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电源
请教123

楼主(2007-05-21):
各位师傅们!我是个初学者!我总感觉到P=U*I和R=U/I 这两个公式有些冲突!
P=U*I电压和电流成反比!
R=U/I电压和电流成正比!
请帮帮我好吗??????????

网友A:
“我总感觉到P=U*I和R=U/I 这两个公式有些冲突!”
1、“P=U*I电压和电流成反比!”条件是p不变为定值;
2、“R=U/I电压和电流成正比!”条件是R不变为定值;

楼主:
尊敬的刘老师!对于星三角启动电路来说!星接启动降低了电压,可是他的电源功率不变!是不是就生高了电流???

楼主:
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有问题呀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B:
你想问什么呢?看不明白你要问的内容是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