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STEP 7 如何定时长时间

楼主(2007-05-22):
   最近用STEP 7做一个项目,要求两台水泵在运行20个小后相互切换,想请教各位高手,如何用STEP7 中的定时器与计数器达到长时间定时的目的.希望能够得到详细解答!!谢谢!!1

网友A:
选一个最长的定时器,设为比较大的值,再搞个计数器。最后判断计数器的值就可以了。今天空了可以给你整个图,呵呵

网友B:
选一个100ms的定时器和一个计数器,当水泵开始运行时就开始计时,当计到18000(30分钟)时计数器加一,同时把定时器复位,当计数器累加到40个数时,就是20个小时了.

楼主:
如何把计数器的值写到内存位中?

楼主:
希望老菜鸟能尽快把图发过来.谢了.EMAIL:WQ0757@SINA.COM

网友C:
hanyun同志的方法很正确和正规,当然也很常用,顶了!

网友D:
只是上面的方法得到的时间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就是了!如果需要精确的时间,还需要考虑别的方法!

网友B:
那么怎么做才能提高精度?

网友E:
做的方法很多,
不过,逃不了,用TIMER+COUNTER吧,这样,一般的问题都能解决了

网友F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G:
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,每天可以根据时间日志,定点切换,定好8点切换,只要读取PLC系统时间等于设定时间,就置位。

网友B:
PLC内部的时间指令还真没有试过,只想到用定时器了。

网友H:
还是设个别1分钟定时,再计数.到1200自动复位.当然要定义几个整型变量

网友I:
读系统时钟

网友J:
很经典呀,学习一下!

网友K:
两种方法都行

网友L:
像这种运行时间的计算,精确到分钟已经是很高的精度了.

网友M:
读时钟是最好的办法,能精确到S级

网友N:
条条大路通罗马,方法实在太多!

网友O:
timer+counter的精度不高, 最好的办法是读系统时钟

网友P:
很好,顶一下

楼主:
非常感谢大家

网友Q:
常规的方法有两种
1.计数器+定时器的方法.
2.使用STEP7里面OB10,时间日期中断.
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分辨率和停机时间的问题.
如果要精确计算累计运行时间的话,最好在外部加记时器.
我记得有种机械式的挺好的.

网友R:
计数器+定时器是个好方法

网友S:
这样的转换程序可以用多种方法解决,我倒是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:就比如说两台水泵交替给一个散热水箱供水,每个水泵的输出管上都应该加装一个阀门(这是为了防止一个水泵工作时向另一个水泵回流),那么电控的切换解决了,不知大家怎么解决阀门的转换

网友A:
不用切换阀门;
工艺部分已经解决这个问题:在水泵前加装止回阀就OK了。

网友T(2011-08-08):
这个程序不行,有问题的。定时器只能启动一次而已。第二次无法触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