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化天然气的计量

楼主(2007-05-22):
将液化天然气加入一个密闭的低温钢瓶,要精确计量出加入的量

网友A:
液体的话用一只称重传感器一台称重仪最经济划算了,需要控制的话就再加个输出到电磁阀(需要带防爆等级的)就 OK了

网友B:
装流量计

网友C:
精密,估计要用天平了,哈哈

网友A:
液化天然气可能是液气混合的流动,一般的流量计不好满足要求的

网友A:
钢瓶直接放到称重平台,去皮,罐装,称量,OK

楼主:
假如说将低温钢瓶放在车上又怎么计量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