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;FX2N高速定位输出?

楼主(2007-05-22):
FX2N控制,编码器定位,电机带动圆形工件一直旋转一周.分成12段,(每段长度,位置任意确定),6段焊接,6段空走,相互隔开.用编码器确认焊接起点终点.现问题:高速置位,复位指令同时驱动不能超过6次.如果用程序延时输出,定位不准.怎么解决?

网友A:
用伺服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