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存储器中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数?

楼主(2007-05-22):
我的程序里有一些存储器里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数值,我查找过地址没有用重复的,不知道这些数是从哪里来的?

网友A:
简单的方法有一个:
换一个plc,下载你的程序看看,如还有类似的情况,说明你的程序有点小问题。

网友B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或者一起调试时赋值过,可以在变量监控里清零看行否,如果不可以查程序吧。另外地址操作有很多种,尤其是间接寻址时你通过地址查找是找不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