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程制造
请教关于线性稳压集成块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2):
请教一下,像类似于7812和7805之类的器件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的电压时,是靠消耗电能来维持电压平稳的.那如果是低于所输出的电压值时,那这个稳压集成块是不是也要发热呢?

网友A:
7812和7805之类的器件必须有一个最小压差,压差*电流=器件功率。

楼主:
那这么说它的功率是恒定的.
那7824之类的器件的输入端电压为50伏可以吗,功率小点无所谓.

网友A:
怎么‘说它的功率是恒定的’?
78系列的器件最大输入电压为36伏。 输入电压如果低于输出的电压值时,这个电路将没有意义。

楼主:
原来如此呀,那压差*电流=器件功率中的压差我不太理解,是不是输入和输出电压之差,能帮我解释一下吗?

网友A:
是输入和输出电压之差。
应该学会网上搜索和浏览器件电子文档。

楼主:
我看了,全是英文的,我英语不好.

楼主:
再问你个问题,想把50伏的直流降到5伏,该用什么器件好呢?

网友A:
DC-DC模块。

楼主:
DC-DC模块的输入端接的是线性直流还是脉冲直流?

网友A:
网上搜索

楼主:
周公:
有没有比LM2575的输入电压更高点的DC-DC模块,LM2575的输入电压最高为40伏,而我需要的是输入电压为50伏.
我最初想使用7824、7812、7805,一级一级降压,但是发现7824最高输入电压也是40伏。
我是想把50伏的直流电降至5伏使用。

网友B:
“低于所输出的电压值时,那这个稳压集成块是不是也要发热呢”
1、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,才能保证稳压输出!
2、稳压电路本身损耗与电流、输入电压有关:(Ui-Uo)If ;
3、输入电压低于稳压值,输出等于输入,调整管导通,只有很小的管压降,不会发热!

网友C:
78系列的器件一般工作电流是1.5A,你电源功率不大的话加个功率电阻串在7824前既可,再使用7824、7812、7805,一级一级降压;当然最好用 DC-DC模块。

网友B:
“我是想把50伏的直流电降至5伏使用。”
1、如果用电阻串联降压的方法损耗90%,不可取;
2、可用直流调压装置斩波器,或开关电源的方式;
3、如果功率很小,可用第一种方式,如果功率较大,可选用第二种方式;

楼主:
我所用的负载功率很小,只有几个发光二级管,前面串联一个功率大点的低阻值电阻我感觉比较实用.

网友B:
“负载功率很小,只有几个发光二级管,前面串联一个功率大点的低阻值电阻比较实用”
阻值不低,在1K-2k左右!

楼主:
电阻功率1W可以了吧.

网友B:
“ 电阻功率1W可以了吧”
1、可以了,1/2W就足够了!
2、你把一个简单的问题,闹复杂了;
3、你说的“线性稳压集成块”就把不少人给唬住了,那个线形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吧!

楼主:
是从别人的帖子里学来的"线性",其实就是指78系列的稳压块.

网友B:
1、电源没有线性、非线性之说!
2、电源有恒压源、恒流源之说,有各种外特性之说!

楼主:
学艺不精,见笑了.

楼主:
这是从<<5v,200m的51系统,线性还是开关电源?>>这个帖子上看到的,"PWM开关芯片工作在开关状态,电压的稳定是靠调节PWM波的占空比。而78xx、79xx或LM317之类芯片属于线性稳压芯片,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消耗能量来稳定电压的,所以芯片发热、效率不高。"

是不是我理解错了.

网友B:
1、电源没有线性、非线性之说!
2、电源有恒压源、恒流源之说,有各种外特性之说!
3、各种外特性,包括有:突降的、下降的、上升的、…
4、从稳压工作原理看,有:串联型、并联型、开关型、等;

网友B:
“线性稳压芯片”是作者把串、并联型稳压电路叫线性稳压电路!

网友A:
简体中文网页中,约有 386,000 项符合线性稳压电源的查询结果,http://www.google.cn/search?complete=1&hl=zh-CN&q=%E7%BA%BF%E6%80%A7%E7%A8%B3%E5%8E%8B%E7%94%B5%E6%BA%90&btnG=Google+%E6%90%9C%E7%B4%A2&meta=lr%3Dlang_zh-CN

网友B:
作者个人行为,自定义,不规范!

网友A:
386,000 个用法都不规范?不要采取鸵鸟政策了。先去把那个‘视波器’改正再说。

网友B:
那就请你讲一讲线性稳压电源的“线性”的意义!

网友D:
“线性稳压集成块”的线性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吧!现在的稳压的模块的集成的芯片还是很多的,现在的基本上的都是低功耗

网友A:
什么是线性稳压电源?有什么特点?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2198/archives/2006/11016.html
作者是21IIC的年轻网友,但是基础比较扎实,也有一定实践经验。

网友B:
   “这里说的线性稳压电源,是指调整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下的直流稳压电源。调整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下,可这么来理解:RW(见下面的分析)是连续可变的,亦即是线性的”

1、这个概念是作者的个人理解,个人定义;
2、关于“线性”作者认为是调整管的电阻Rw是连续变化的,所以叫“线性”;
3、还有人叫“模拟”稳压电源,作者认为是调整管的电阻Rw是连续变化的,所以叫“模拟”;
4、那个好一点儿,我觉得3好一点儿,2有问题!
5、因为所谓“线性”是指变量之间的正比例函数关系,不表示连续的意思,所以“线性”电源的概念和常规概念有冲突,叫人不可理解!!!

网友A:
多看多练,增加理解能力。看童诗白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,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9.1 第一版。不要给人说克拉玛依没有童诗白。

网友B:
1、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关于稳压电源,没有“线性稳压电源”的概念说法;
2、请你翻开书,那一页有“线性稳压电源”的说法?

网友E:
没想到刘先生如此的水平。线性稳压电源IC和开关电源IC本来就是它们的名称。线性稳压IC中的调整管,工作时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,电阻---线性元件也;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,工作在开关状态,当然是非线性。线性电源靠功率消耗稳压,开关电源是按需供应稳压,所以两种电源效率相差很大。

网友B:
    TO  李纯绪

1、“线性稳压电源”的叫法,在电子技术理论书本中没有这种叫法,这与“水平”没有关系!
2、在工程技术里,也没有这种通用的习惯用语!
3、你认为“调整管工作时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,“电阻---线性元件也””,而关于“线性”作者认为是调整管的电阻Rw是连续变化的,所以叫“线性”;
4、“线性”的意义应该是:电压和电流成正比时,其电阻为定值,称其电路为线性电路,称其元件(电阻)为线性元件,调整管的电阻是变化的,它是非线性元件;
5、所以作者把并联型、串联型稳压电源叫做“线性”稳压电源的解释不恰当,你的解释更不恰当!

网友F:
电源的书还是很多的,去书店泡泡。网上的资源(扫描的书除外)做参考可以,作为依据就需要考虑的了(书的错误本就很多,网上的翻来翻去,错误就可能更多)

楼主:
就稳压电路本身功耗相比而言,线性的要比开关的多很多,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吧.

网友B:
“线性的”说法是个人行为,不是公用概念。

网友G:
当90%以上的人都这么说的时候,也只是个人行为吗?

网友G:
下面引用由猎隼在 2007-5-23 9:11:00 发表的内容:
周公:
有没有比LM2575的输入电压更高点的DC-DC模块,LM2575的输入电压最高为40伏,而我需要的是输入电压为…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可以使用国半的单片开关电源芯片Lm2575HV-5.0V,你可以去这个地方看一下,上面有设计工具,可以帮你把电路参数全部设计好。http://www.national.com/CHS/appinfo/power/webench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