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电机的转速用接近开关行吗

楼主(2007-05-22):
测量电机的转速用接近开关行吗,请指点

网友A:
行,就是精度低一点。

网友B:
频率低还行,高了就不行了

网友C:
楼上说的有道理,接近开关有个测量频率范围。

楼主:
谢了,我电机转速每分钟300转以下,是不是可以?

网友B:
找个频率在300HZ以上的接近开关就行了,其实买个齿轮传感器也不贵呀!精度会高很多的。

网友D:
电机测速,为提高测量间精度,普遍采用60齿的齿盘,这样额定频率就是3kHz,还要考虑飞车,你的接近开关应选不低于4kHz的。如果采用30齿的,可选择2kHz的接近开关,这是大路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