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求助一个简单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2):
我是西门子S7200的初学者,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请教,我在用顺控指令编程,在顺控的第一步我把Q0.0置位.2秒钟之后用SCRT激活第二步,然后用SCRE结束第一步.请问程序在执行第二步指令的时候,第一步里面的Q0.0还有没有电了.

楼主:
请各位指点一下,小弟将不胜感激

网友A:
在你应用的SCRE顺序结束指令是结束的是第一个顺序指令开始的
所以Q0.0没电了

网友B:
有电,如果想让他没有电,在第2步把它复位

网友C:
PLC 初学者群 6314933
有那位老师加入 教教哦

网友D:
我帮你顶上去

网友E:
谁有西门子Step7200的软件,发一个不胜感激
 LIQIANG023·126。COM

网友F:
帮助文件说的不是很清楚吗?
没电了

网友G(2007-08-28):
你用的是置位软件,虽然前面顺控的标志位是断开的,但这没有影响q0.0的输出阿,只有到第二步去把它复位掉才没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