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(Siemens)PLC
模拟量模块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2):
本人一直使用S7-200的PLC,以前就注意过模拟量扩展模块读出的数最后一位会在正负10的范围内波动,这个是正常现象吗?如果不是,可能造成此问题的原因在哪?

网友A:
读出的数最后一位会在正负10的范围内波动,应该是正常的,
10/32000*10v=0.00315v 也就是在+/-3mv之间波动

网友B:
可以把输入短路以便确定是信号源的问题还是内部问题。

楼主:
怎么算把输入短路?我只知道把不用的模拟量采集点短接时AIW的值是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