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工电气
求助:红外感应开关控制日光灯

楼主(2007-05-22):
用红外感应开关接继电器线圈,用继电器的触电控制日光灯,接线都正确。
原理上,当红外开关动作后,继电器线圈得点,常开触电吸合,日光灯亮,延时后,红外开关复位,继电器线圈失电,常开触电断开,日光灯灭。
可是,实际中,红外感应开关动作后,继电器线圈就一直通电,延时后也不失电,常开触电吸合就释放不了,日光灯一直亮。
请各位指导下,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日光灯光谱含有红外线,干扰。

网友B(2008-12-09):
继电器线圈属于感性负载,而红外感应开关只对阻性负载起作用

网友C:
请问阁下用的红外感应开关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?最好用双极性的。

网友D:
日光灯的荧光中主要是紫外线光谱,影响不大。但是主要是周围环境中红外线干扰太多,只要有温度的地方就会有红外线,也许是环境中高温物体辐射红外线干扰所致